楼主(2010-06-08):
搞过丝印、印刷设备的师傅我请教一下!   丝印、印刷设备上是不是有电子电路.一般维修难不难?因我有个朋友想叫我过去做这一方面的电工.但要懂得电子电路.待遇是很高的.在这我想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0-07-16):
这些都是生产PCB电路板的设备。

网友B:
也不是很难,移印机基本都是单片机控制,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丝印机有单片机控制,也有PLC控制,做一半维修也就是检修外围电路,程序都是写入好了的,搞定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