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编程请教

楼主(2010-06-08):
请教各位大虾, 本人刚学PLC, 在S7 micro/win32中编程时输入I0.8就显示红色字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仔细看看
没有这个点呗

网友B:
输入输出为8进制,I0.0--I0.7,I1.0--I1.7,Q0.0-Q0.7;Q1.0-Q1.7没有I0.8,I0.9Q或0.8Q0.9

网友C:
一个字节是8位 从I0.0--I0.7 ,没有I0.8及以上的点

网友D:
没有0.8以上的点包括0.8

网友E:
呵呵;这个是用8进制;
不存在8,9;

网友F:
呵呵,西门子200的plc输入编码是按8进制编址的。你可以参考我的博客上发表的有关文档,就会一清二楚了。

网友E:
用过FX系列PLC吗?这是一样的;
FX系列中也没有X008  X009这样的标法;

网友G:
现在是字节一共是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