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6-08):
我有一个S7-200CN,由于密码记不住了,就把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一并清除,之后通信就连不上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望看到帖子的朋友帮帮忙,在下在这先谢了。

网友A:
200cn的具体型号呢?如果只有一个通讯口,在程序正确的情况下,重新下载程序后不应该出现问题。如是226有两个通讯口,p0和p1口来回倒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用原装的电缆就应该可以了,或者去买一根支持187.5K的通讯速率的PPI电缆来做。

网友C:
通信时选择搜索所有波特率

网友D:
很有可能波特率搞鬼,或你的通讯电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