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大家好!我厂的供电网络最近瞬间失压(瞬间掉电)比较频繁,基本上每月都有,我想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电容,以满足瞬间失压接触器不动作,也就是瞬间失压时电容放电,能持续滞后瞬间失压时间(大约在1秒钟之内吧),请问这样能实现吗?如果实现这样的动作如何选用电容,我厂用的是接触器是CJ20-630的线圈电压时220V,如何匹配?

网友A:
防瞬时停电在交流线圈上并电容没什么作用.

网友B:
电容对交流是短路的。如果线圈是直流的可以用此方法。

网友C:
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那那么搞要短路的

网友D:
那请问楼上朋友你们公司配电房有没有电容补偿柜? 里面都是电容做无功补偿的,它们都短路了吗?

楼主可以加个电容试试,小了肯定没有效果,最少得20UF-100U吧,注意你原来的控制线是否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我的目的是想让电网失压接触器断电后让电容放电,让接触器保持一会在断开,这样能够让瞬间失压但接触器不动作,缓解由于电网失压给是被带来的事故!

楼主:
据资料,现在有一种永磁式的接触器不知道怎么样!能否达到上面的要求,知道的请说说!

网友E:
装电容是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呵呵,装个后备小电池还好点

网友F:
加装UPS吧,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G:
UPS价格是多少???加装电容才几个钱!!!我感觉接触器线圈加装适当电容有可能瞬间停电会有一定作用.(以上只是自己的观点错误之处请高手指点)

网友H:
电容可使交流电的电流有超前的作用,且时间只有一二十毫秒。不会对接触器吸合起保持作用。

网友I:
有一个东西叫“静音节电器”,是用于交流接触器线圈的。得电瞬间,由高电压使接触器吸合,然后为线圈送入极低的(如30V)直流保持电压,达到静噪、线圈节电的目的。在直流回路,加大滤波电容的容量后,应该可以达到楼主所要求的目的。
   这个东西内部电路,好像是一只自耦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电路,成本也较低的,几十元而已吧。

楼主:
请这位师傅给传个图片好吗!俺没有看见过!

网友A:
市场上有防瞬时断电用的接触器,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UPS还得在线式的价格吓一跳的。
(((我的目的是想让电网失压接触器断电后让电容放电,让接触器保持一会在断开,这样能够让瞬间失压但接触器不动作,缓解由于电网失压给是被带来的事故))

瞬间和你想要的 电网失压让后电容放电,让接触器保持一会在断开,这是2个概念, 一会儿就不叫瞬间,
瞬间可能用电容要解决,但一会儿你用电容无法达到。
或者你应该采用磁保持接触器,或者你选用防晃电型接触器。

网友I:
上图即为接触器用消声节电器。是用半波直流高压吸合,然后用低压28V直流维持吸合,达到无振动无噪声节电运行目的。若用其实现瞬时掉电保持,也有一定的难度。接触器线圈两端须并联无极性高耐压数十微法的电容器。但是否经济可行,值得一论了。
   有一个方法,若采用一对接触器的常开点,串入470uF/100V(或更大容量)电容后,才并接于KM线圈两端,则能避免启动时直流高压对电容器的冲击,好像是可行的。
   请参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