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现目前一个装置  两个阀门控制进入装置的液体,保证液面恒定  优先用阀A控制   当A管道内的流量过大超过流量上限启用B阀与A阀同时控制     液位恒定优先关B阀   再关A阀。

高手指教  怎么用PID   或  其他方法 控制   效果更好   。更方便调试

网友A:
能否再说清楚点,如A.B阀控制的是否是同一种液体?我理解:正常时由A阀控液位,A管道是流出的液体流量,当流量大时A阀全开仍然满足不了生产要求,为了保持液位的稳定,再启用B阀来补充液体。待液位稳定后先关B阀门。不知对不对?

网友B:
不够详细

网友C:
分程控制就行了!

网友D:
使用比例调节类型的阀门

楼主:
A B两个罐    位保证A罐液位稳定  要不断将A罐液体排出  ,首先开A阀,保证A阀内流量不大于3m³  大于3m³开B阀

网友E:
设计一程序,在阀门A管道安装一台流量计,当流量超过范围关闭阀A,同时打开B阀。液位达到要求值时,信号给B阀关闭,根据需要确定阀A在B关闭后多长时间后关闭。
个人意见!

网友F(2010-07-21):
首先,调节系统对于A阀门,则是液位—流量串级控制系统来控制装置液位。对于B阀门选用电磁阀即可,当流量达到某值时打开,待达到液位要求值时关闭B阀门。有A阀门调节即可~~!对于B阀控制如下液位常闭 流量常开 XVB自锁  就可以的~~~!

网友G(2010-09-14):
9楼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H(2010-10-23):
添加标志位,阀门B可以是一个开关阀都可以,不然太浪费了啊

网友I(2011-02-26):
个人认为分程控制是可以实现的,比值控制就有点问题了,另外提供我的一种思路(类似连锁):用甲乙两个控制器分别控制A阀门和B阀门,当A阀门的开度达到所规定的高流量对应的开度时,乙控制器激活控制阀门B,使B阀门开启工作,当液位将要达到恒定值时,如偏差小于某个值时,关闭乙控制器,由甲控制器单独控制,当液位恒定时则关闭甲控制器(检测A阀门开度,激活和关闭是可以在控制策略中用软件实现的),可以仿真试试。

网友J(2014-09-11):
使用分程控制,4-12MA时控制A阀门,12-20MA时控制B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