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DRVI指令允许多次使用
如果在一个FX1N。PLC使用两个DRVI指令分别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高速往复运动,另一个超低速直线运动(返回时高速),两个电机的速度差非常之大,但是同时工作。
DRVI和DRVA指令使用时均需提前指定最高频率于D8146中,和总上升时间于D8148中
为了分别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速度。须要对D8146分别指定为1000000,和1000,对D8148非别指定为100,和5000.
请教高手帮助如何指定?谢谢!

网友A:
定位主要的参数就是速度和坐标,加减速之类的问题应该不大,楼主自己考虑。
大致看了一下描述的内容,2个轴都是往复运动。那么定位坐标应该也没多少问题。只剩下一个速度了。其中一个轴,来回运动都是高速,那么输出频率是一个稳定的值,只不过比较大而已,不需要改变。另外一个轴则来回的速度有差。则只需完成一次定位修改一次定位速度就行了。判断定位完成的标志可以使用M8029+Y的边沿信号。

网友B:
Fx系列的做不了严格的同步
“D8146分别指定为1000000,和1000”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这个只是最大速度,两个轴完全可以设置同一个最大的值,而实际定位时,两个轴指定的速度不一样就可以,只要不大于这个数就行,实际运行的速度是在定位指令中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