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路过的电工师傅们帮忙分析下,10千伏线路遭到雷击后,我们的燃气轮机居然出现过电压,故障显示的是励磁机失磁,然后整个系统垮了,据资料上说雷击的时间是微妙 而断路器和发电机的保护都是毫秒 ,从时间上看是可以躲过去的,并且全线都装有氧化锌避雷器( 避雷器都做了实验都是好的)。请问是那些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根据故障显示去查嘛,是不是励磁部分烧断了?
微妙级的故障是用毫秒级的保护设备来保护的吗?这样的保护设备,反应速度都跟不上,也就是说,雷下来后,在0.001的时候,系统烧坏了,然后又过了0.009秒,系统检测到过电压之类的问题,跳闸之类的动作启动,请问如何保护?
高压输电线最上面的线是避雷线。雷击肯定先打到避雷线上。避雷线接地不良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故障显示就是系统过电压,造成发电机失磁,然后就保护停机了 ,雷击时间都是几十微妙就结束,为什么避雷器没有完全的保护发电机啊? 按理说避雷器动作后线路就不该在出现过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