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9年前做的,合成革湿法线上的PLC,
两台PLC,同样的线,一个PLC通,一个不通,请问为什么?
问过三菱,说是线的问题,可是一个通啊,而且他说连这个型号的PLC都没见过……
毕竟好多年前的了……

网友A:
“而且他说连这个型号的PLC都没见过……”

那是什么型号的PLC,你说下啊

网友B:
一个PLC能通另一个不能通,说明线是好的.不能连上的可能是通讯口设置有问题或故障

网友C:
跟线没有问题,应该是PLC模块出问题了,最好检查一下!
常思已过,莫论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