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

楼主(2010-06-09):
新手,问接电路的过程中不免会用到中间继电器。就拿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来说上面有几对常开常闭点。 我想问的是上面有两个线圈点13.14  两个点。
是不是在接控制电路的过程中也要接到交流接触器的A1.A2的电源线上来提供中间继电器的电源吗?(一般是串联A1进到A2出吗?)

网友A:
13/14是线圈,有的是交流220V有的是直流24V,这个是要接电源的,接对对应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B(2010-08-08):
线圈都是并联与额定电压相同的电源,只有主触点和辅助触点才是串联在主电路与控制电路中。

网友C:
呵呵;这种继电器有DC24V,AC110V,AC220V的;
13、14两个就是接电源的两个端子;

网友D:
13/14是线圈,有交流220V的有直流24V的,这个要接电源的,接对电压就行了

网友E(2010-09-08):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交流接触的线圈电源通过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来控制。中间继电器13,14是接相应的电源。中间继电器的电源由PLC或其它的控制按钮,传感器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