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10-06-09):
请问各位大侠:PLC硬件故障会引起模拟信号输出波动吗?

网友A:
请问各位:GX simulator6-C在那里能下载到?

网友B:
I当然会的罗。

网友C:
呵呵;
硬件有故障了,模拟信号还怎么测?

网友D:
那就要先把硬件的问题解决了,再去看模拟量信号

网友E:
会的硬件不好的话,容易引起干扰。可能会对输出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