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我想把WINCC 一个项目里的图库文件中ukulel的一些图片提取出来后添加标识  ,怎么做才能提取WINCC图库中的图片?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WINCC 一个项目里的图库文件中ukulel的一些图片提取出来后添加标识  ,怎么做才能提取WINCC图库中的图片?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图形管理器中选中你需要提取的图形,然后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导出的文件为EMF文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