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请教:断火限位器原理及图,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用途钢丝绳式电动葫芦作上升下降机械的限位保护之用。可直接分断提升电动机的主回路。具体内容较多,可以去网上搜搜看。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就在断火器的铁盖子上面都有原理图。

网友C(2013-06-20):
就在断火器的铁盖子上面都有原理图。

网友D:
断火限位器主要有动静触头,推位杆(动作杆)、基座、盖及壳体等所组成,当起升钩上升或下降到一定极限位位置时,对断火限位器上推拉杆产生推或拉的动作、使其中一对动静触头分断,切断主电源,从而起限位作用,当推拉杆及动作杆复位时,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合触同时重新闭合。
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火限位器主要有动静触头,推位杆(动作杆)、基座、盖及壳体等所组成,当起升钩上升或下降到一定极限位位置时,对断火限位器上推拉杆产生推或拉的动作、使其中一对动静触头分断,切断主电源,从而起限位作用,当推拉杆及动作杆复位时,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合触同时重新闭合。
001
前年的贴子,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