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空开DZ47-100H D80A 是代表什么意思?哪个是跳闸的电流?

网友A:
100型,电流是80A的,

网友B:
DZ是塑壳开关;47是厂家产品序号,该系列最大额定电流100A,本开关为80A,D型一般用于动力方面,C型用于照明。

网友C:
跳闸电流?分过载与短路二种,以额定电流的倍数及时间标出,请详细阅读说明书。一般短路跳闸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10倍,动作时间0.1秒左右。

网友D:
DZ是塑壳开关,47是厂家产品序号,最大额定电流100A,D型用于动力,本开关为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