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传送

楼主(2010-06-09):
在使用FXIN编程时如何将计数器S200里的数传送到D24里?
图中的方法行不通。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200是32位计数器,请使用DMOV指令。

楼主:
毛病找到了,在实际编程序时我把C200写成S200了,所以不成功。谢谢2楼!

网友B:
呵呵;S200是状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