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的故障

楼主(2010-06-09):
s7200的编程软能不能不接PLC直接在PC上仿真运行

网友A:
300可以,200不行

网友B:
s7-200有一个仿真软件,但功能不强

网友C:
仿真软件不我西门子出的,所以只能做些简单"仿真"而已

网友D:
有独立的测试如那间,就是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E:
呵呵;
STEP 7 MicroWIN 是不带仿真功能的;

网友F:
应该是有,不过非西门子官方的,西班牙? 不敢恭维。

网友G:
安装个仿真软件

网友H:
最低级的能仿真,那不是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