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内容的意思

楼主(2010-06-09):
请教各位大侠:这当中的模拟模块程序的K0,K1,K2,K21,H0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TO 模块号 BFM编号 传送的数据 传送的数据长度
TO K2 K0 H0 K1代表:将16进制常数0写入模块2的BFM0
TO K2 K21 K2 K1代表:将十进制常数2写入模块2的BFM21

楼主:
再请教一下:海泰克触摸屏下载线的接线图

网友B:
海泰克哪款的?
随机的资料上有详细的接线图;

楼主(2015-10-14):
随机资料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