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一台罗克韦尔的变频器(型号为POWERFLEX400),RS485(DSI)端口上接有一个外控面板。现在的问题是可以在变频器本身的面板上调节频率的高低,而在外控面板上则不能调节。请问应该如何设置参数(第一次接触这种变频器)?现在P036、P038均设为comm5。

网友A(2011-12-13):
不知道楼主对罗克韦尔变频器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