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请教前辈,变频器模块怎样拆,这么多脚。

网友A:
确认是坏的,先剪断全部或部分引脚,再焊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吸吸器一用

网友C:
2楼咸工所说,还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① 维修中判断准确很重要;
② 未判断准,对难拆件,不要轻易拆卸。

3楼是说,先把引脚的锡去掉,再拆下元件;如果不是用吸锡器,须注意不把焊锡粘到电路板的其他地方。

楼主:
谢谢咸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