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怎样才能读出连接了F940GOT-SWD的FX2N中的程序

网友A:
他和PLC链接的是422口,还有一个232口可以读出程序

你要准备的是电脑、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编程电缆

网友B:
这个有穿透功能;
你电脑连上F940就可以读PLC程序;
另外在F940上也可以调出PLC的程序;

网友C:
我狠佩服楼上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GT软件中哪个功能实现的?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GT中不用设置,是PLC的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中选择GOT透明功能

楼主:
能否说说具体的操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