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我们公司是搞化纤的,短丝车间刚建设,想请教下挤压机是怎么控制温度的,还有温度控制分为四组,到挤压机是3根线,两根相线,一根保护接地,两根相线是到发热管的,地线接在外壳上,请问两根相线供发热,它为什么不会短路,不是两根线会短路吗?对于强电我是弱项。呵呵!

网友A:
弱弱地答一下:发热管是380V的吧。。。

网友B:
发热管有电阻!

楼主:
昏死,应该是电阻吧,我想了半天,这东西又不好意思问别人,谢谢你,2楼!

楼主:
您好
我想问下,有电阻就不会短路吗,两相间是通的啊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我怎么没法发帖子啊 请指教

网友D:
发热管本身是一个负载,2相接上去就能做功,不存在短路的问题。至于接1相,两相,还是三相,则和你的设备,电压有关系。

网友E:
很好回答:就是两根接380v线电压。发热管叫加热器,我们一般管他叫铝夹套。根据设计不同,它的加热功率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F:
都回答了

网友G:
呵呵,楼主得仔细琢磨一下电工基础了。。。

网友H:
短路?主要是看你用电器的电阻多少,还有用电器供电的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