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我在做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检测,设置的参数如下:P0010参数为“30”,P0970参数设为“1”  P1000参数为“2” ——用模拟量给定频率   。。。P0700参数为“1”——由BOP控制变频器。。。。得出以下u/f数据:10Hz,电压340V;20Hz,电压360V;30Hz,电压390V;
40Hz,电压360V;50Hz,电压340V;很奇怪,频率与电压照理来说应该是成正比,要么就趋于电压最大值,可是这组在30HZ到50HZ就下降成了反比,这是为什么啊??????我也用了其它的变频器,可是依然有在30HZ出现峰值的情况,为什么啊,实在很奇怪啊?????求助啊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做“快速调试”了吗?看你这意思,在装置工厂化以后,是不是进行了P0010=1...P3900=3;然后,P1910=1;这些都做了吗?然后再去检查空载的电压与频率的关系。控制模型都没有建好。V/F的关系就不会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做“快速调试”了吗?看你这意思,在装置工厂化以后,是不是进行了P0010=1...P3900=3;然后,P1910=1;这些都做了吗?然后再去检查空载的电压与频率的关系。控制模型都没有建好。V/F的关系就不会正确的。
首先P0010=30 P970=1,再快速调试,再设置所选用的参数

楼主:
我先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即P0010=30 P970=1,然后进行P1000和P700快速调试设置,
正确设置顺序是不是应该恢复出厂设置后,P0010=1. P1000=2. P0700=1.P3900=3啊?
还要不要设置P1910=1啊?请教一下啊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即P0010=30 P970=1,然后进行P1000和P700快速调试设置,
正确设置顺序是不是应该恢复出厂设置后,P0010=1. P1000=2. P0700=1.P3900=3啊?

还要不要设置P1910=1啊?请教一下啊
不是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工厂化复位:P10=30;P970=1。

第二步,快速调试:P3=3;P10=1;P205=?P300=?电动机铭牌数据等于?...一直按照说明书给出的快速调试的流程进行设置,直至P3900=3;结束快速调试。

第三步,电机与变频器的辨识:P1910=1(“合闸”操作)P1910=3(“合闸”操作)。P1910=3是在矢量控制时才要做的,V/F控制可以省略不做。

第四步,“过程布线”,所谓的过程布线,就是设置端口参数,中间过程的BiCo的参数设置。如果没有,仅采用BOP面板操作,这步可省略。

第五步,运行系统。OK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进行快速调试,应该不会出现上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