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大概是多少v?

楼主(2010-06-09):
新车间要验收了,去现场看了下,感觉一个互感器其上线缠绕有问题,手伸到互感器中间数匝数,一只手抓着柜门,被电了下,呵呵,大概电压是多少v啊

网友A:
互感器都是有标牌的,你要是感觉有问题,用其它方法测试一下啊,对于不对就知道了。

网友B:
那应该是穿芯式电流互感器,如果电流回路与电压回路分开的(装有电压互感器的),碰到电流互感器二次桩头电压是很低的.如果电压回路没装电压互感器那就是将相电压并在电流回路上.端子头带有220V电压.

网友C:
互感器不绝缘的吗?
要知道电压值可以用表测量。

楼主:
以后还是要在谨慎!在谨慎啊!

网友D:
有点没弄懂,电流互感器接线正常使用正常二次电压应该是很低的,除非你在使用时二次悬空那样才可能会出现高压发生电击。

楼主:
不是啊,我手数匝数时,手在圈中间,只碰到线的绝缘层!

网友E:
用卡表卡一下

网友F:
只碰到线的绝缘层? 也会有确电感觉? 你是高压电啊????????????????

仔细看下是否线有破损, 电流互感器一般都是隔离型的,装了电流表后它的次级电压是很低的。

是否你的电流互感器是用来计量的? 就是说接的电度表? 那么有可能次级上带了相线电压。

网友G:
首先批评你是违规操作

网友H:
应该先测一下
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去摸
做这行的一定要小心的
那东西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