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在用户程序中,同一个编程元件的线圈使用了两次或多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图a中有输出继电器y0的两个线圈,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两个线圈的逻辑运算结果可能刚好相反,即y0 的线圈一个“通电”,一个“断电”。对于y0控制的外部负载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最后一个y0的线圈的状态。
y0的线圈的通断状态除了对外部负载起作用外,通过它的触点,还可能对程序中别的元件的状态产生影响。如果图a中两个线圈的通断状态相反,b区域与其它区域中y0触点的状态也是相反的,可能使程序运行异常。作者曾遇到因双线圈引起的物理输出继电器快速振荡的异常现象。所以一般应避免出现双线圈输出现象,例如将图a改为图b。
   只要能保证在同一扫描周期内只执行其中一个线圈对应的逻辑运算,这样的双线圈输出是允许的。下列3种情况允许双线圈输出:
      1)在跳步条件相反的两个程序段(例如自动程序和手动程序)中,允许出现双线圈输出,即同一元件的线圈可以在两个程序段中分别出现一次。实际上cpu只执行正在处理的程序段中双线圈元件的一个线圈输出指令。
      2)在调用条件相反的两个子程序(例如自动程序和手动程序)中,允许出现双线圈现象,即同一元件的线圈可以在两个子程序中分别出现一次。子程序中的指令只是在该子程序被调用时才执行,没有调用时不执行。
3)三菱的不同时闭合的stl触点可以分别驱动同一编程元件的一个线圈。
可以用编程软件来检查是否有双线圈输出。plc一般并不将双线圈输出作为错误,只是作为警告。有双线圈输出时,用户程序仍然可以执行。
一般对同一编程元件可以多次使用set和rst指令。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谢谢指教,我还以为不允许双线圈输出呢
刚开始学,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我还以为不允许双线圈输出呢
刚开始学,受教了
编程时要避免双线圈,如果有,那前面的输出控制不起作用。

网友C:
初学者尽量不要使用这种;

网友D:
子程序调用
子程序曾经被调用后必须复位已动作的线圈,否则不再调用时可能会·继续维持。

网友E:
看内容应该是重复输出,不属双线圈。
如果用SET,RSET 重复N次都没问题,只要将控制条件管好就ok
不知道三菱plc是怎样工作的,对于I/O集中刷新的PLC,
图a的中前一个OUT,就到中继理解就是了,起作用的是最后一个OUT.

网友F:
一般在调试时就能够发现

网友G:
最好不要使用

网友H:
可以不用的话,最好不用。因为可以通过编程中增加状态寄存器来判别线圈的启动条件就可以避免用双线圈。

网友I:
过来学习下。我觉的也是最好不用的,用中间继电器或寄存器代替的好。

网友J:
我用过跳转的和步进控制的双线圈!

网友K:
输出映像寄存器最终到达实际的物理输出。
但是在输出映像寄存器的时候,还是有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状态吧

网友L(2014-12-08):
多谢多谢!受教了!

网友M(2016-09-19):
刚才自己编一个小程序,始终有问题,原来是双线圈的错误

网友N:
三菱子程序,只要不是同时调用的,出现双线圈也可以正常运行!我试过,但是在正规工程我是不会这么玩

网友O:
初学者很容易犯的错误,多次输出的线圈尽量用中间寄存器

网友N:
反正三菱定位指令drvi、drva我是应用很多次,而这些也是线圈

网友P(2016-11-21):
我能理解成,不同时输出同一个Y。即一种条件下输出Y,另一条件也能输出Y,但两种条件不可能同时存在,这样也不是双线圈。能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