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狗报警

楼主(2010-06-10):
正常应用时经常出现检测够报警,引起别处运行不正常是怎么回事啊?高手们多指点,谢谢

网友A:
那个型号的处理器?很多故障都可以造成Watch Dog报警,查明具体原因再找解决方法

楼主:
watchdog报警
西门子S7-400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