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用222CPU,只有一个口,既想作自由口,又想做PPI,不过不是同时的。请问能在程序运行中进行切换吗?如何实现呢?切换的次数有限制吗?

网友A:
SM0.7 该位表示“模式”开关的当前位置(关闭 =“终止”位置,打开 =“运行”位置)。开关位于RUN(运行)位置时,您可以使用该位启用自由端口模式,可使用转换至“终止”位置的方法重新启用带PC/编程设备的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