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我想控制3个直流电机,6个变频电机,1个伺服电机。当然也需要相应的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
需要什么样的PLC,如何配置,价格越低越好。

能不能给个控制方案,如I/O口分配等。

网友A:
1.可根据输入输出的点数,按10%的余品选择PLC(如果变频器频率固定)
2.如果变频器频率可变,可考虑采用通讯方式,可以节省PLC的输出点数.

网友B:
呵呵;自己应当最清楚自己会用什么品牌;

网友C:
226就够了,不行就315吧

网友D:
那得看你是什么控制方式了,走网络还是就开关量控制还是同时2种方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