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6-10):
变频器,控制风扇,7.5千瓦的,外部信号控制变频,频率为50,35,25,在变换频率是总是出现报警,报警原因是减速时过压,我是新手,请问众位高手,这个事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调整!

网友B:
风扇属于大惯性的负载,加减速时间一般要大于惯性时间。7.5KW的见机,加减速时间应大于10S。

网友C:
呵呵;加减速时间调大就行了;

网友D:
风机的控制,斜坡函数时间设置45秒以上即可。另外如果有的话,请激活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也可防止直流母线电压高的故障。西门子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其他品牌的不知道是不是有。

网友E:
我觉得每台设备说明书非常重要,你要去看看.对你帮助很大的.

网友F:
这边或许可以找到点线索哦!!呵呵……http://luozhenghong.cn.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