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我们常把36伏以下的电压叫做安全电压。这种定义方法科学吗?只要是安全电压,对人体就绝对安全吗?对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甚至有些电工都说不清楚。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应正确理解安全电压的含义。

  安全电压的定义

  安全电压是指人体较长时间接触而不致发生触电危险的电压,也就是说安全电压不危及人身安全。安全电压也叫安全特低电压,应特别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安全电压理解为绝对没有危险的电压。

  触电危险

  不只取决于电压高低

  人体触电后的危险程度主要决定于通过人体的电流量、电流持续时间、电流流经人体的途径、人体的电阻、电源频率、人体的健康状况、性别、年龄等因素。

  以上各种因素中,通过人体的电流量的大小起决定作用,而通过人体的电流量除与加在人体上的电压有关外,还与人体电阻有关,人体的电阻又受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安全电压值

  不是一个固定值

  人体触电后有无危险主要取决于电流量的大小,而人体的电阻在不同情况下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安全电压在理论上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值。另外,在制定安全电压时,还要从安全与经济的角度考虑,如果规定得过低,对人身安全有好处,但会增加投资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反之,虽能满足经济的要求,但对人体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经济性是世界各国确定安全电压的原则。

  确定安全电压,还应考虑触电后,触电电源能否自动消除的因素。在触电电源不会自动消除的情况下,GB3805—1983《安全电压》规定的基本安全电压限值和额定值:

  我国标准规定工频电压有效值的限值为50伏、直流电压的限值为120伏,这两个电压限值是允许长期保持的接触电压最大值。同时考虑到人体所处的环境不同,又对工频交流电不同接触状态下的安全电压做了规定:第一种情况,人体大部分浸在水中,指在游泳池或在设有电路的危险水槽内发生人体触电的状态。这些场所会发生二次灾害,例如在游泳、浴池等场所发生触电后可能导致溺水死。因此人体可能摆脱的自主电流为5毫安。由于人体浸在水中,人体电阻只有500欧姆,此时的安全电压应为2.5伏。第二种情况,人体一部分经常接触到电气装置金属外壳和构造物的状态。此时,人体电阻仅为500欧姆左右,若接触电压25伏,通过人体电流达到允许极限值50毫安;若以安全电流30毫安取代,则安全接触电压为15伏。第三种情况,上述两种接触以外的情况,对人体有接触电压后,危险性高的状态。在这种环境中人体皮肤干燥,属正常状态。安全电流最大值取30毫安,人体电阻取1700欧,持续允许接触电压为50伏。第四种情况,指接触电压后无危险或危险低的情况。对此,不规定安全电压值。

  安全电压值的确定

  安全电压值的确定,应考虑用电设备的特点、使用环境、应用条件等因素。

  1. 家用电器、特别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应采用42伏及以下的安全电压。

  2. 有电击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照明灯和局部照明灯应采用36伏或24伏电压。

  3. 室外灯具距地面低于3米,屋内灯具距地面低于2.4米时,应采用36伏安全电压。

  4. 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电压应不大于24伏。

  5. 在金属容器内、特别潮湿地等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照明灯应采用12伏电压。

  6. 水下作业等场所应采用6伏安全电压。

  7. 医用电器的安全电压值为24伏,但对电极探入人体的医疗器械,必须远远小于24伏。

  8. 装在游泳池、浴池内的电气设备特低电压为12伏。

  另外,对提供安全电压的电源和对安全电压回路的配置,国家都有明确要求。只有达到这些要求的前提下,所提供的电压才是安全电压。安全电压也不是绝对安全,是有条件的安全。作为一名电工千万不要以为使用了安全电压就不需要管了,当电气设备的电压超过24伏时,必须采取防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链接

   安全电压值各国规定不同

  由于安全电压的数值很难确定,所以世界各国对于安全电压的规定不尽相同,国外有规定为50伏的,有规定为40伏的,也有规定为36、25、24伏的,也有的国家设2.5伏一级的安全电压,其中以50伏和25伏者居多。如荷兰和瑞典为24伏,美国为40伏,法国交流为24伏、直流为50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50伏。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规定安全电压限定值为50伏,25伏以下电压可不考虑防止电击的安全措施。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学到,谢过楼主啦………………

网友B:
记得中学物理说过安全电压是36v。
但我想5v肯定是没事了,设计能用低电压就用低电压吧,最好都是5v、3.3v的,^_^

网友C:
安全电压有5个等级:42V,36V,24V,12V,6V.
为什么有5个等级呢?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对电压的承受能力不一样(一般情况下人体电阻值在2千欧-20兆欧范围内)。比如体质好的人,在皮肤干燥的情况下42V的电压对他来说是完全安全的(甚至100多伏都可以接触)。又比如人浸泡在带酸性的溶液里,6V以下的电压对他来说才是完全安全的(在触电事故中就有发生过有人在酸性溶液中被12V电压电死的情况)。
以50HZ工频电流为例:1mA以下的电流几乎感觉不到,15-20mA时,握持的电极就不容易松开,称痉挛电流.50mA的电流只能短时忍受,作用时间较长就会使人失去知觉,故一般认为50mA为危险值电流.超过100mA时能迅速致人死命.

网友D:
其实还有一个安全电压是110V,因为110V电压触电时虽然有危险,但人基本能自救。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的家用电都是110V,很多进口设备的二次线路也都采用110V。我亲手试过,相比220V安全了很多。

网友E:
36伏已经感觉又点麻了

网友F:
不知道有2.5伏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