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想从配电器的1-5V那并给两三台下级设备。并给数显或控制设备都可以?还是从4-20MA那串联好?

网友A:
4-20ma/1-5v信号就是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多台仪表采用1-5v并联接线是很合理的。这样同一个控制系统所属的仪表之间有公共端,便于检测调节仪表、计算机、报警装置配用,并方便接线。
   如果用4-20ma电流作串联接线,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时,它们的输入电阻必须串联起来,这会使最大负载电阻超过变送仪表的负载能力,而且各接收仪表的信号负端电位各不相同,会引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