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5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选择怎么样的空气开关呀?要跟空气开关卖家说什么参数?

网友A:
断路器(空开)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电机额定电流,55Kw大约100A,不过要用电机保护型的。如果用配电型的,估计要用150A的了。其实无论是断路器还是接触器,选大一点为好,安全性可靠性高,只有热继电器的电流一定要与电机电流相配。

网友B:
我们55的电机开始用的是100A的,但是空开有时会跳,现在用125的很好。

楼主:
150A是不是空开的额定电流呀?

网友C:
建议空开用125A的。

网友D:
用什么空开,你们//////////不是有专业的 马达启动器吗 是专业针对电机启动特性做的,不懂,就多多看看老外的设备

网友E:
选断路器则根据断路器分断动作曲线是配线类(C型)还是配电机类(D型)来选其额定电流。前者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3倍,后者可以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F:
6楼说的对,顶

楼主:
55KW的额定电流时110A,6楼的意思是选C型的话就选额定电流为130A左右的,D型的话就选额定电流110A的吗?

网友G:
55KW电机额定电流115A,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一般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这样你可以跟空开开关卖家购买160A的三相配电型塑壳断路器。用星三角起动方式起动电机不用电机保护型的塑壳断路器,塑壳断路器没有C型和D型之分,C型和D型是微型断路器脱扣曲线。55KW电机过载保护可用穿心式电子过载保护继电器或用互感器配合数显电机保护器来实现。普通塑壳断路器没有150A的整定规格。

网友H:
5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10几么?

 根据公式P=√3*UI COS@,算出来的大概是140几个安培吧

网友I:
我们单位老大配的是315A的断路器,55KW水泵带负荷星--三角启动,启动时间10S。

网友J:
首先我要问你自己看过书吗?基本知识也不懂不要人笑话了

网友K:
空开主要是用于负载短路时保护的。
电机断路器和空开是2个不同的产品

如果选空开 国产的建议用NM1-225S/3300  ----200A 额定电流的。
          进口的                         160A

网友L(2013-09-20):
125的D型

网友M:
用15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