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测试仪简析

楼主(2010-06-10):
数字IC(直流参数)测试仪一般应该具备三个基本部分:测试图形发生器、管脚电路及各种测试所必备的测试基准源。它的特点是测试IC输入、输出端的电压、电流及电源端功耗电流,同时完成数字IC的真值表功能测试。数字IC功能测试仪的特点是:对数字IC仅仅进行真值表功能测试。由于数字IC功能测试仪,不具备直流参数测试的基础(无测试基准源等),因此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逻辑测试,即IC输出端的“0”、“1”测试,而“0”、“1”如何定义?当负载电流变化时“0”、“1”的变化范围是否合理?这些都无法确定,而这是IC测试者所关心的。
  另一方面IC是由输入、输出及电源端组成,此三类端口在使用过程中是互相制约的相互影响的。由于功能测试仪不能对IC输入端及电源端测试(不测直流试参数),因此功能测试将产生严重问题。
 下面就上述三类端口的测试,揭示数字IC功能测试仪,测试结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1、 数字IC输入端的必要测试应包括:输入短路电流及漏电流的测试。由于数字IC功能测试仪无法进行有效的直流参数测试,因此也就不能对输入端进行有效的测试。真值表是表征数字IC输出与输入对应逻辑关系的状态表,它的应用前提应该是输入端口完好无损。也就是说在输入端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真值表的逻辑关系对输出端进行功能(“0”、“1”)判断可以负责任地说:某些类型数字IC如果输入端损坏,在功能测试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所有以与门为输入端的数字IC相与关系的输入端之间短路,那么数字IC功能测试仪对其测试的结果也会是“通过”(PASS)。比如:与门、与非门及与门输入的计数器等等。 例如:74LS30 是常用的八输入端与非门,将其八个输入端任意短路测试结果也是“通过”(测试无效!)。读者可以试想短路其任意2个输入端,并画出其真值表(注意:短路的2个输入端之间“0”有效,即一个为“0”另一个也为“0”)。可以看到真值表显示,它与输入端不短路的74LS30没有区别,这就是功能测试仪对其测试无效的原因。
 当然这是为了说明问题所假设的一种极端的现象,其实输入漏电流过大也会对IC的使用有影响,而有效的测试方法就是对输入端的输入漏电流进行测试(必须测试直流参数)。大家熟悉的SIMI-100测试仪是数字IC参数测试,如果用其测试74LS30 并在测试时,用51K电阻跨接任意的2个输入端,那么测试结果会显示“输入失效”。测试不会通过的原因是因为SIMI-100 对IC输入端进行了漏电流测试。
2、 数字IC的输出端除了“0”、“1”两种状态以外,还有第三种状态:高阻状态,通称“三态”。
“三态”在真值表里用“Z”表示。对“三态”有效的测试是进行漏电流测试。 数字IC功能测试仪不能测试直流参数,因此不能对所有输出有“三态”功能的数字IC进行有效的测试!一般数字IC功能测试仪的被测输出端与电源之间接有电阻,它是把“Z”状态当作“1”状态来处理的。这样处理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数字IC功能测试仪正是这样做的。读者可以用此类仪器,在74LS125测试状态下测试74LS32,会发现测试结果是通过(PASS),反之在74LS32测试状态下测试74LS125,会发现测试结果也是通过(PASS)。而这两种IC芯片毫无相同之处!原因就在于功能测试仪把“Z”当作“1”来处理。显然IC功能测试仪,对输出有“三态”的IC测试无效!  在SIMI-100仪器上进行上述操作,就不会出现这个结果,原因是:SIMI-100对74LS125进行了有效的“三态”漏电流测试。因此绝对不会将这两种IC混为一谈。
 3、由于数字IC功能测试仪不能进行直流参数测试,因此无法进行电源端功耗电流测试。许多功能相同但直流参数(芯片材料不同)不相同的数字IC,是不能替换使用的。比如COMS与TTL 芯片,通常在定型的电子产品中是不能替换使用的。
例如:74LS00 与74HC00 电源端功耗电流相差甚大,在实际应用中是不能替换使用的,而不测试电
源端功耗电流就难以能识别这两种IC。
    上述种种问题只是数字IC功能测试仪测试问题的一部分,还有例如:“OC”也是一种功能,“OC”门如何测试?功能测试仪是否也将管脚相同的“OC”门与非“OC”门混淆了呢?有些计数器的输入端也是输出端,对此类端口如何测试?双向总线如何测试?等等。在此笔者不做探究。
另外IC测试仪有具备下面两个基本特征:
1、 集成电路测试仪的测试(插座)管脚,除了正在测试以外的状态,应该维持高阻状态,因为许多被测试的IC是不允许带电插拔,否则会造成IC的损坏。
2、 IC测试仪应该保证被测试的IC芯片即便完全损坏,也不应该损坏测试仪。 由于数字IC功能测试仪的管脚电路成本低廉,因此一些此类测试仪,无法保证这两个基本要求。
 由于数字IC功能测试仪的价格低廉,因此被一些需要配备测试仪(如:需要通过某种认证),但又不实际使用(仅仅是摆设)的单位所采购。此类功能测试仪对电子产品的质量保障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