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西门子变频器420的F001报警怎么处理啊,参数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元器件的问题,但我又不知道是哪有了问题

网友A:
变频器过电流。可能的原因:有短路?或者电机的参数与变频器不符?电机的功率比变频器的功率大?

楼主(2014-08-21):
不是,是硬件问题,驱动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