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操作部?

一般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要测量每两相绕组之间和每相绕组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以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性能好坏。
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通常对500伏以下电压的电动机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对500~1000伏电压的电动机用1000伏兆欧表测量。对1000伏以上电压的电动机用2500伏兆欧表测量。

电动机在热状态(75℃)条件下,一般中小型低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0. 5兆欧,高压电动机每千伏工作电压定子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兆欧,每千伏工作电压绕线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得小于0. 5兆欧;电动机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兆欧。

电动机绝缘电阻测量步骤如下:
(1)将电动机接线盒内6个端头的联片拆开。
(2)把兆欧放平,先不接线,摇动兆欧表。表针应指向“∞”处,再将表上有“l”(线路)和“e”(接地)的两接线柱用带线的试夹短接,慢慢摇动手柄,表针应指向“0”处。
(3)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之间的电阻。将两测试夹分别接到任意两相绕组的任一端头上,平放摇表,以每分钟120转的匀速摇动兆欧表一分钟后,读取表针稳定的指示值。
(4)用同样方法,依次测量每相绕相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值。但应注意,表上标有“e”或“接地”的接线柱,应接到机壳上无绝缘的地方。
http://www.szhytech.nethttp://www.szhytech.net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对初学者较好。

网友B:
不实际操作一次很难记住这个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