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电动机绝缘电阻表和吸收比的测量步骤?

1.选用摇表
选用摇表电压等级时应注意,测500V以下低压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用额定电压500V的摇表;

2.测前检查
a.测量前先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试验时先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位置,然后将两连接线短路一下,轻轻摇动手柄,指针应指“0”,否则说明摇表有故障,需要检修。
b被测对象的表面应清洁、干燥,以减小误差。在测量前必须切断电源,并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以防止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以及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

3.测量
测量时,应把摇表放平稳。L端接被测物,E端接地,摇动手柄的速度应由慢逐渐加快,并保持速度在120r/min左右。如果被测设备短路,指针摆到“0”点应立即停止摇动手柄,以免烧坏仪表。

4.读数
读数的时间以摇表达到一定转速一分钟后读取的测量结果为准。

5.记录数据
记录测量结果时,还需记录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摇表电压等级、量程、编号和被测物状况等。

6.测后工作
拆线时先将被测设备对地短路放电再停止摇表的转动。未放电前禁止用手触及被测物或直接进行拆线工作,以防触电。

摇测60s的绝缘电阻值与15s时的绝缘电阻值之比称为吸收比。
测量吸收比的目的是发现绝缘受潮。吸收比除反映绝缘受潮情况外,还能反映整体和局部缺陷。一般侧变压器是吸收比是以个重要的参数。 绝缘电阻一般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值,要测量每两相绕组和每相绕组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以判断电机的绝缘性能好坏。 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通常对500伏以下电压的电机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对500~1000伏电压的电机用1000伏兆欧表测量。对1000伏以上电压的电机用2500伏兆欧表测量。 电机绝缘电阻测量步骤如下: (1)将电机接线盒内6个端头的联片拆开。
(2)把兆欧放平,先不接线,摇动兆欧表。表针应指向“∞”处,再将表上有“l”(线路)和“e”(接地)的两接线柱用带线的试夹短接,慢慢摇动手柄,表针应指向“0”处。
(3)测量电机三相绕组之间的电阻。将两测试夹分别接到任意两相绕组的任一端头上,平放摇表,以每分钟120转的匀速摇动兆欧表一分钟后,读取表针稳定的指示值。
(4)用同样方法,依次测量每相绕相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值。但应注意,表上标有“e”或“接地”的接线柱,应接到机壳上无绝缘的地方。

兆欧表的接线柱共有三个:一个为“L”即线端,一个“E”即为地端,再一个“G”即屏蔽端(也叫保护环),一般被测绝缘电阻都接在“L”“E”端之间,但当被测绝缘体表面漏电严重时,必须将被测物的屏蔽环或不须测量的部分与“G”端相连接。这样漏电流就经由屏蔽端“G”直接流回发电机的负端形成回路,而不在流过兆欧表的测量机构(动圈)。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表面漏电流的影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测量电缆线芯和外表之间的绝缘电阻时,一定要接好屏蔽端钮“G”,因为当空气湿度大或电缆绝缘表面又不干净时,其表面的漏电流将很大,为防止被测物因漏电而对其内部绝缘测量所造成的影响,一般在电缆外表加一个金属屏蔽环,与兆欧表的“G”端相连。
当用兆欧表摇测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时,一定要注意“L”和“E”端不能接反,正确的接法是:“L”线端钮接被测设备导体,“E”地端钮接地的设备外壳,“G”屏蔽端接被测设备的绝缘部分。如果将“L”和“E”接反了,流过绝缘体内及表面的漏电流经外壳汇集到地,由地经“L”流进测量线圈,使“G”失去屏蔽作用而给测量带来很大误差。另外,因为“E”端内部引线同外壳的绝缘程度比“L”端与外壳的绝缘程度要低,当兆欧表放在地上使用时,采用正确接线方式时,“E”端对仪表外壳和外壳对地的绝缘电阻,相当于短路,不会造成误差,而当“L”与“E”接反时,“E”对地的绝缘电阻同被测绝缘电阻并联,而使测量结果偏小,给测量带来较大误差。
http://www.szhytec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