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远红外测温仪在设备巡视中的小应用

  1传统测温的局限性

   电气设备在通入电流以后,设备温度会发生变化,其发热量与通入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转动的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的轴承温度变化与冷却介质及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息息相关……设备任何类型的故障多以温度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检测设备温度的变化,及时判断和发现设备是否发生异常和故障,对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和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以及避免设备损坏和人身伤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传统的设备巡视温度测量方法是使用水银温度计和酒精(煤油)温度计,水银温度计受电磁场的干扰较大,酒精(煤油)温度计在测量温度较高的设备时误差非常大。故而,新的设备温度测量工具--远红外测温仪得到广泛采用。

   2远红外测温新技术的应用现状

   远红外测温技术是我国近几年从欧美国家引进的新型非接触测试技术,电力行业已普遍采用。远红外测温技术在发电厂和变电站主要是用在测量电气设备温度,即测量电气设备通入电流而发热和过载情况、隔离开关与断路器断口和金属连接部分的故障过热以及电缆头过热故障等方面。但对测量旋转设备的轴承温度、密封容器是否泄漏、检测汽水分离器、查找过程管道或其它隔热过程中的隔热故障等使用较少。笔者工作中遇到几例通过测量设备非通流部分温度,发现的设备故障比较典型且有代表性。

   3实际应用举例

   2003年5月,某厂大型汽轮发电机组,机组检修后并网,汽轮机凝汽器真空长期调整不到规范数据,机组负荷受到影响,且热力管道受到氧化腐蚀将影响设备寿命。值班人员在多次检查了热力系统后没有发现故障所在,翻阅机组大修时的相关资料,再次对大修时更换后的所有运行设备用红外测温仪逐一检查测量,测量到机组正常运行时应该完全打开的凝汽器空气门阀门的前、后、上、下、左、右温度以后,发现凝汽器空气门未完全开启,导致汽轮机长时间真空偏低和溶氧过高!立即完全打开该阀门,机组溶氧随即降低到8~9微克,在机组额定负荷时≤10微克,达到了机组正常运行要求。通过这次测量说明红外测温仪用于检查阀门的开启程度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003年6月,运行值班人员巡回检查发现:运行中的SSPB-240000/220型主变压器靠高压一侧钟罩与底座的紧固螺栓温度高达325℃(相临有4颗螺栓温度也达120℃左右),其余螺栓的温度与变压器钟罩法兰温度相同约60℃,当时机组额定20万千瓦负荷,降负荷至17万千瓦,测得过热螺栓的温度由325℃降至260℃。分析认为是变压器漏磁在钟罩中产生的感应电流通过螺栓泄放不均,发生了局部螺栓电流过大,螺栓松动、螺栓与法兰接触不良也将导致螺栓过热。重新紧固螺栓,并将发热较严重的螺栓进行跨接短路环(或短路扁铁)的办法,以增加螺栓散热和分流将温度降低至60℃。否则将造成主变压器油箱橡胶密封垫局部快速劣化而漏油。

   某发电厂30万千瓦水氢氢冷汽轮发电机,投产后运行仅经过一次大修。

在一次小修后运行不久,发电机集电环内环(靠发电机侧)碳刷磨损非常严重,且连续多个班次都有批量更换,同时检查发现发电机集电环刷架油污严重,经红外测温仪检测发现集电环内环表面与碳刷接触部位温度高达230℃~360℃,靠励磁机侧的集电环外环温度正常的为60℃~70℃,机组负荷降到20万千瓦以后,仍不见集电环温度有回落迹象,初步判断非电磁方面的原因。碳刷与集电环之间看不到火花,而且运行平稳,无振动超标现象,也排除了机械震动方面的故障,进一步检查发现,集电环罩外侧与发电机之间有一油管破裂,流出的润滑油经集电环外罩的底座缝隙流入由于负压作用吸入并污染集电环内环,而外环在一侧未受影响。经停机处理,集电环表面涂工业润滑凡士林等措施后,机组启动运行正常的60℃~70℃。

   4远红外测温技术的应用领域

   测量金属导体接头处过热的方法已被普遍掌握。但测量非载流导体过热的方法未被重视,大型发电机封闭母线局部过热;大容量变压器钟罩法兰螺栓过热;密封容器是否泄露;检测汽水分离器;查找过程管道或其它隔热过程中的隔热故障等几乎被遗忘。远红外测温设备,目前已广泛应用到各生产岗位。工程人员要跳出哪里通入电流,哪里就可能发热,就检查那里的思维怪圈。电机的铁芯故障;变压器高压套管的故障、油管路堵塞故障;避雷器受潮发热故障;电容器的绝缘老化故障以及电缆绝缘劣化故障等等,都可以通过远红外测量进行检定。要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对所有设备利用远红外测量设备检查,这样才能保证设备的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http://www.szhytech.net

网友A:
红外测温精度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