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在平常工作中维修交流接触器:1)用万能表测量线圈电阻得到阻值如何判断是在线圈电阻正常范围内?2)想准确计算出线圈电阻,需要知道什么物理量参数,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取决于交流接触器...我记得我用过的380V电压线圈的是在1.5K左右....要算出电阻我觉得是要知道线圈所有线材的电阻率...长度...截面积(线径)   R=电阻率*L/S

网友B:
如果查不到资料,就靠平时积累,或凭经验。

网友C:
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新大佬们,平时学东西应该是看着书念经这的这一类了。我还是那句老话,有时间在这里发贴,自己去测量一下早就知道电阻有多大了。
一个交流接触器,型号千千万,大小各不相同,谁知道电阻多大?就象上面说的,380V的是1.5K,是100KW的1.5K还是7.5KW的1.5K?
我算是依老卖老吧,只是想说一下现在的懒人们,学东西是好事,但不要躺在床上学游泳。

网友D:
你去找个同型号的来对比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就像楼上师傅说的一样,那么多种线圈你还能都去算一下吗,我看在日常维护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E:
机床上同型号的不只一个,互相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呵呵;找同型号量一下,这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