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三菱PLC初学者

楼主(2010-06-10):
三菱FX系列PLC编程操作步骤

一..编程

步骤:
1.FXGPWIN免安装软件(另一个为FXgpwinCV3.2安装版);
2.双击打开(左键);
3.FXGPWIN.EXE;
4.进入SWOPC—FXGP/WIN—C界面;
5. 左击“文件”;
6. 左击“新文件”;
7.PLC类型设置
8.选FX2N/FX2NC
9.出现指令表页面在前(梯形图页面在后)
10.击后页(或右上角的图形缩小图标)使其变小再击后页梯形图使其出现在前)
11.可以进行编程,程序结束要加END结束行。
12.编完程必须转换
(1)击“工具”;
(2)击“转换(C)”;
13.作程序检查:
(1)击“选项”;
(2) 击“程序检查(C)”;
(3) 选择“语法错误”、“双线圈”、“电路错误” 三者;
(4)三者均应无错(不能有双线圈的错误);
(5) 然后取消、退回到上层梯形图界面。

二.PLC程序传送

步骤:
1.PLC在停止状态下击“PLC”选项;
2.选PLC内存器清除(三者全选);
3.传送写出;
4.写出(范围设定大于所编步数)。

三.PLC运行

方法 1.拨开关至“RUN”位置,PLC运行。
方法 2.
(1)击“PLC”选项;
(2)击”遥控运行/停止”
(3)选运行确认(内置运行/停止开关可在运行或停止,遥控运行优先);
(4)监控设置,击“监控/测试”;
(5)开始监控。
注:改动程序要先退出监控和运行状态(击“遥控运行/停止” , 击停止);
,改完后必须重新清除PLC内存,再输入一次程序入PLC(按第二点的步骤重做一次)。

四.保存程序

1.文件(左键击);
2.保存(左键击,完成各步)。

网友A:
唉~~浪费感情~~

GX Developer都推出多年,还在向初学者推送三菱早已废弃的东西,如果初学者学习的是FX3U或者FX3G,不是都在误导初学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浪费感情~~

GX Developer都推出多年,还在向初学者推送三菱早已废弃的东西,如果初学者学习的是FX3U或者FX3G,不是都在误导初学者了?

同意

楼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知识,就不是误导,既要学习新的,也要知道旧的,有对比,才有鉴别。否则数典忘祖,鼠目寸光。

网友C:
FXGPWIN现在用的很少了,一般大家都用GX Developer,就连GX Developer都有好几个版本了。

楼主:
有新不忘旧,全面去掌握。
现在电工考证培训学习PLC是用旧版本,也没有教新的。我们觉得新旧都要懂,而且还要知道它们的特点和区别,才能运用自如。比方说用新的编辑旧的,或把旧的变成新的。

网友D:
这个中文的,一般看一下目录就很容易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知识,就不是误导,既要学习新的,也要知道旧的,有对比,才有鉴别。否则数典忘祖,鼠目寸光。
同意此观点,因为还有很多是用旧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