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6-11):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MW20的值总是0呢?

网友A:
大哥,你忘记给计数器写入预设值了…………………………

楼主:
如果不写预置值,不是默认为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写预置值,不是默认为0吗?

计数值可以设为0,但是S引脚必须启用才可以将预设值输入到PV中。

楼主:
大哥,我把R端输入去掉,每秒两个数,从0开始计,可是那样的话就没法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