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如题。
功率600KW,电网进来 380VAC;主要用电是电机。
需要安装电容补偿柜吗?

网友A:
感性负载一般都需要,具体可以参考功率因数多少来选择。

楼主:
没有安装运行, 怎么计算无功功率呢

网友B:
查资料,理论计算各用电设备的功率因素.

网友C:
感性负载一般都需要投入使用。

网友D:
需要补偿

网友E:
不补偿,供电公司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F:
交电费时如有奖励就不用,如处罚就用.但你好像没变压器,补偿与你们无关.

网友G:
肯定可以的

网友H:
可以装自动补偿控制柜。

网友I:
也可根据经验配置电容器容量.一般按30%左右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电费时如有奖励就不用,如处罚就用.但你好像没变压器,补偿与你们无关.
我也这么觉得啊,我只负责用电。。。

网友G:
感性负载一般都需要,具体可以参考功率因数多少来选择

网友J:
好像超过16KW就要安装自动补偿设备,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95以上,这样可以节约好多电费哦

网友K:
低压补不补供电部门才懒得管呢,高压不补他要处罚你的。

网友L(2010-07-11):
装补偿,提高功力因素可以省不少电费

网友M(2019-02-01):
最少需要12*30千乏动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