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时间设置

楼主(2010-06-11):
各位高手,本人是plc方面的菜鸟,想问一下各位要实现对时间的设定(在显示器上任意输入一个时间来控制通断)这个程序怎么编啊?此外还想请教一下关于LabVIEW和三菱plc FX2N通讯方面的知识,及关于通过plc采集大电流,大电压的问题。越详细越好,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PLC程序中做个定时器,定时器的设定值用数据寄存器设置,然后在触摸屏中做个对应这个数据寄存器地址的数值输入,要注意定时器的时间单位
PLC不能直接采集大电流、大电压,要转换成PLC能识别的标准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B:
大电流,大电压只能用变送器转换后接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