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一个点动按钮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制作成.一通电.按起动按钮.继电器就产生自锁.同时过一段时间(继电器的控制时间).继电器断开.电路复位.还望师傅们提点一下或能画一个图看一下.在次谢谢啦!

网友A:
没有错呀

楼主:
就只用两个元件啦
师傅啊!只能用两个元件啦.那个KM4自琐不能用了.大家能不能帮我在想一下.谢谢!

网友B:
不用带什么负载的吧,在按钮并一付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进行自保,串一付延时触点断开回路.

楼主:
负载先不考虑
如果是先并继电器的长开. 在串长闭地话我觉的还是不行吧? 负载先不考虑. 会不会不能画呀!!首先我觉得它一点动通电那它应该不会产生自锁吧!!

网友C:
6楼说的自锁触点,是时间继电器的瞬动触点,时间继电器线圈一通电,该触点就会动作。

网友D:
用按钮做时间继电器的启动按钮,用时间继电器的闭点做它本身的停止按钮,将时间继电器的一个开点与启动按钮并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D:
二楼的将SB1取消,将KT移至SB1处就可以了

网友E:
个人认为还是规矩点好,SB1是急停按钮,必要时也许能派上大用场。所以不建议将SB1省去!

楼主:
谢谢大家.!!本人有点头绪了.

网友F:
你这个家伙也太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