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各位高人  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交流电线端 与一个直流电线端 同接到一个 继电器的同一个一个端子上(假设是常开点)常开点的另一端也是直流和交流这两条线的另一端。。。请问这样可以吗 会不会对线路产生影响。。。交流电会窜到直流电那边吗

网友A:
单独从一个点上看不出交、直流回路的,应该把此点在内的整个回路理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否则这个问题,不好解释的。
交、直流同一个端子的情况是有的,比如半波整流的控制供电回路。

网友B:
交直流共用一段回路是有的,在发电机的转子一点接地继电器上就用到,但在交流回路中需串一电容,起隔直通交用.

网友C:
最好是画份图上来看下。

网友D:
只是有这种思考,还是有具体的应用?
2、3楼所举的例子,可以说是有必要或必须这样使用才使用的。

通常情况下,两个不同回路的交直流电源,是不会混在一起的。
如果是触点,触点通断会发生什么情况,则必须考虑。
还会考虑到异常情况下的表现,及干扰等因素。

网友E:
但是各走各的点,只要电流小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