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请教电工师傅们一个问题

  怎么算用几平方的铜线?
 电机是锥形带刹车电机
问了好多电工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

网友A:
再急也要说清楚是多少KW的电机。

楼主:
7.5KW 的电机。电动葫芦专用的锥形带刹车电机

我记得一个公式不知道对不对就是
拿额定功率除以额定电压等电流
电流除以6.38等于所需的铜线平方数

网友B:
你用4平方的就行

网友C:
电机多大功率的?

4.5kw   2.5平方铜线
7.5kw   4 平方铜线
11kw    6平方铜线

网友D:
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不就好配了

网友E:
7.5KW电机 2.5平方铜线 绝对没问题(国标的话)

网友F:
一般铜线安全电流最大为: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网友G:
2.5就差不多了,不过要是线路比较长的话建议用4的

网友H:
我选,一般,功率的一半就是导线的平方数,靠近就行

网友I:
那你要看多长了

网友J:
要看电机的功率是多少,再看看额定电流,然后再配线

网友K:
电机的电流不能这样算,一般估算1KW=2A,你7.5KW=15A用2.5平方可以了

网友C:
行车电机电流都偏大的,直接启动的,一些公司使用很频繁的点动,它的电流远超过标定电流,上面好几位朋友说 2.5平方线是可以用不假,但你考虑你配线配好想让它使用多长时间? 2月还是6个月?  2.5平方的线如果用在相当频繁的行车主吊钩电机中明显是不够的,长时间使用会发热最终导致电缆绝缘损坏面发现电线短路。
再一方面,这种行车电机使用频繁的条件下也很容易烧坏,一但烧坏就是线圈内部短路其电流远远超过100A  断路器动作也需要时间的,这种情况下2.5的电缆很容易绝缘就热坏了...

所以多数采用 4平方的.

网友L:
我建议用4平方

网友M:
建议用4平方

网友N:
最好是4平方的

网友O(2010-07-13):
你那是行吊用的吧,7.5千瓦一般2.5国标三芯线就够用了,如果是吊在钢缆上来回拉动的,还是用4平方,好电线外面的橡胶也好些,比较抗拉折

网友P:
1、需要知道各个规格导线的安全载流量;
2、需要知道负载的额定电流。

网友Q:
4个平方的可以了

网友J:
看电机的 名牌 在找电缆厂家,他们会最合理给你配线

网友R:
频繁启动的场所用的吧,就用4平方吧,用2.5平方,长时间的话,不保险。

网友S(2014-01-12):
2.5的线就行7.5kw应是5吨行车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