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要组装100KAV盐浴炉控制柜,想用固态继电器,3相的,固态继电器有什么要求吗?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没什么要求,只要直流触发电压合适,导通电流够用就行了。

网友B:
用可控硅吧
KS型的200A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