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此板为三菱A044,原电源IC是M51996,功能端对上后上电,实测5V端输出4.95V,插上主板显示正常

楼主:
此板为台达VFD-B,电源损毁严重,拆掉DC8还发现板的内部短路。所以DD5拆了,厚膜上加插一二极管和电容,原电源IC破裂好象是UC3842,更换后输出正常。台达B电源不是典型模式,更换稍麻烦点

楼主:
这几块板都是以前换下来扔进垃圾箱,本以为没什么价值的,捡出来做试验挺爽的

网友A:
高手啊,向你学习~~~

网友B:
维修做得顺手了的,往往能自得其乐!

在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制电路块检修电路,有时能提供不少的便利。

网友C:
好强悍,值得学习啊!向楼主致敬!

网友D:
楼主能否将“厚膜电路图”贴出来,最好也将“改修过程或步骤”粗谈一下,便于大家学习,大家说好不好?
我理解楼主的厚膜电路,即振荡芯片及外围元件构成的振荡电路吗,只需将输出信号连接MOS管子栅极,供电引入、反馈信号引入即可以了,不知确否?

楼主:
称之为厚膜也不知对不对,我看不少地方是这样叫的。咸工说了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电源厚膜应用方法

适用场合:大多数变频器,工控板上开关电源,尤其是单端反激式电源。不少进口电源有特殊元件,或是烧毁严重,如按原配零件修复会有很大困难,该厚膜电路主要是用于这种场合。
适用电压:该厚膜与交流电压大小没多大关系,均可用。
控制对象:N沟道场效应管,管的额定电流一般3-5A。
厚膜电源:12-20V左右(V+,N),理论上是大于12V小于开关管门极驱动电压上限
厚膜反馈:反馈电压5V(5V,0V),即接在5V输出电源上作为反馈电源(大多数电源有专门为CPU供电的5V),如果板上的5V前面有7805之类的稳压管则不能直接用,如果用24V作为反馈电源,电路参数要更改
电流反馈:I为过电流反馈端,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分压超过1V时关断输出,据此可选择适当的取样电阻
实际应用要求有一定的电路基础,根据不同的实际电路灵活变化,没有固定的万能产品。

网友B:
再支持一下楼主,这样的介绍很好!

楼主:
谢谢支持了,再贴二张图就更明晰了

网友E:
真好,我已经拿到3个基板,谢谢楼主提供,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向楼主免费索取,他很热心肠的,为人不错的.

网友F:
这个厚膜板子是从就变频器上替下来的吗?还是自己买的模板,让后找元件焊上去的?

网友G:
支持一下楼主,这样的介绍很好!

网友H:
改起来不是太方便啊的,最傻瓜型的做法应该是用修彩电的万能开关电源模块来改。

网友I(2010-07-29):
不知道怎么购买此厚膜,怎么和楼主联系,有知道请告诉

网友J:
只要板材好线路设计精确,多修几次换些贴片都是可以用的.再利用率很高的.就像我们公司做的板子都还不错
我们价格实惠,是以打样快板为主,有需的可以联系我15012843995或QQ603097993

网友J:
还有两张样品图更精致的

网友K:
各位都是高人啊!谢谢!

网友J(2010-08-28):
好消息!

我司PCB价格有所调动,现一概以淡季优惠价给于新客户,单双面普通板10*10CM*10PCS以内的200元/款起价交期3-4天,

四层普通板10*10CM*10PCS以内700元/款起价交期6-7天(四层板详价需见资料)。另批量价也有所下调.欢迎随时发资料报价。

深圳巨业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小姐15012843995    QQ603097993     邮箱xypcb@139.com

网友L:
佩服,高手的境界。仰望啊!

网友M:
值得学习。谢谢搂住

网友N(2010-09-28):
用电视的三线模块能待用吗/

楼主:
再傻瓜的模块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照搬,因为你针对的电路是多变的,呵呵。我又调整了一下电路,增加保护泄放和斜率补偿等回路,输出的驱动波形更稳定更理想,并且是空载和负载基本一样效果。
经过对比国产变频器电源也比进口变频器差多了,做工先不说这个大家也知道,在空载时国产的可能出现打嗝现象,进口的不会。下面是空载波形,开关电源从理论上来说都要避免空载,所以维修电源时最好在输出部份接上几十欧的电阻。

网友O(2017-02-2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能卖我一个吗

网友O:
回复 楼主:
我刚学这个东西变频器维修一年  从零基础开始学习  真正动手的机会不多 想买个在动手修复机器的时候增加修复成功率

网友P(2017-07-02):
我没有哪个电路,我把康沃的震荡小板换到英威腾GD100上了。半年了,没返修。我不会示波器,有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