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0-06-12):
那位师父能交交我数据寄存器最好举例说明一下下谢谢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他人难以作答。
另外,“最好”一词,曾在求问帖中,不止一次见到,我总觉语义上有点……

网友B:
呵呵 .. D 寄存器就好比你自己的钱包.你把钱放在里面,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当然这个钱包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就想知道文本显示器怎么能设置plc里的计数计时简单举例一下谢谢

网友C:
定时器或是计数器的设定值可以是常数,或是用一个数据寄存器,当不是一个定值,随时会更改时,那就用数据寄存器,通过文本或是触摸屏向这个数据寄存器输入不同的值就可以

网友D:
就像上面说那样

----X0----MOVP K10 D0
       ----C0 D0
时间也可以这样  可以把计数器 或计时器的 实时数据读到数据寄存器中

多尝试 多仿真 就明白啦

网友E:
建议楼主到论坛上讲plc学习的帖子先浏览一遍,估计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