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0-06-12):
某机床主轴由一台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拖动,润滑油泵由另一台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拖动,均采用直接启动,工艺要求:
A主轴必须在润滑油泵开动后,才能启动
B 主轴为正向运转,为调速方便要求能正向点动
C主轴停止后,才允许润滑泵停止
D 具备必要的电器保护

请师父帮着看看可以不可以,我觉得缺少触点保护...请指教一下
再个就是分析电路时,当KM2线圈通电常闭点变为常开点。在线圈KM3上面有个KM2的常闭点;但是上面有个开关,它没通电KM2的常闭点会断开吗?我想不会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我好像没看到图,故再贴出如下。
   图中,是不是:KM1,润滑泵接触器;KM2,主轴接触器;KM3,停止接触器。
   (先还以为是:KM1,电源接触器;KM2,主轴接触器;KM3,润滑泵接触器)
   另外,常闭点断开后,它还是常闭点,只不过是“常闭点断开”了。

网友B:
KM1启动----按下SB3点动KM2。按下SB5KM2自锁,按下SB2停止,按下SB4停止KM2。同时KM3会产生50hz振荡方式方法接通。
解释----其它电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错误-----但KM3电路不成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M1启动----按下SB3点动KM2。按下SB5KM2自锁,按下SB2停止,按下SB4停止KM2。同时KM3会产生50hz振荡方式方法接通。
解释----其它电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错误-----但KM3电路不成立
个人水平比较有限,不太能理解吴师傅所说的“KM3会产生50HZ振荡方式接通”。。。

网友B:
由于SB4按下接通了KM3,而KM3的触点又控制了总电源,如果这时按下SB4,那么在瞬间KM3会得电,于是切掉了主电源,当主电源被切掉后,KM3不被吸合,于是控制电源的触点又被接通,接通后电源又被断开。如些循环。KM3不断的吸放中跳动,而跳动的频率正好是电源的频率50Hz。
总结是,KM3是一个振荡电路。因此电路不成立

网友A:
哈哈,老吴一解释,还真是这样;
开始时,我倒没在意。

不得不佩服!

楼主:
吴工,这样想对不对?
以前那个图在闭合SB4后,电路上不够正确,加一根线,开关顺序变为  2 。1  .2  .  1
吴工看可以不可以?
【以前的图应该是闭合SB4后KM3的常闭触点断开。电源被切除。电源被切除之后。怎么形成震荡电路,请指教一下】

网友D:
回qlin:  控制要求在主轴停止后,润滑油泵才能停止。你的图没办法实现。另:KM3有点画蛇添足。请看附件{图片}

网友B:
7楼电路仍不理想,基本上不怎么正确

网友D:
km1:油泵接触器,KM2:主轴接触器。

网友E:
9楼讲的对

网友E:
9楼的SB3点动加停止不实用实际操作时会误动作

楼主:
把触点该下,这样不行,下次用时间继电器了
看看这个,不行的话,下次用时间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