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下的软件好像只能用于  将  别人给我的hex  文件  下到单片机里面  运行  是不是有一款软件  或是  有什么方法将我自己写的C语言程序下到   单片机里面运行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用编译器将C或汇编语言源程序编译成单片机可执行的机器码(*.bin或*.hex),再用编程器写入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有各自的开发环境,一般51系列用 Keil ,pic系列用mplab-ide(C语言还需picc编译器),所有软件都可在网上下载到!

网友B:
学用单片机要用到编程软件和烧写软件,不同类别单片机所用软件会有区别。编程软件生成hex  文件,烧写软件通过编程器把hex文件写入单片机。

网友C:
2楼3楼学得正确.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