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在纸箱机械制造中,如何应用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比如:控制要求是用AB相控制正反转(如何理解倍频),用文本显示器控制电机启动、停止、位移长度及数据寄存器的应用!!!

请前辈们给予帮助,吾不胜感激!!!!!1

网友A:
对应高速计数的应用,PLC的编程手册中都有高速计数的编程解释
到定位中应用,可以用高速计数的比较指令进行比较,判断有没有定位完成

网友A:
倍频的图如下,同样的AB相信号,可以实现不同的计数
1倍,只是在B相的上升沿计数
4倍,在AB相得上升沿、下降沿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