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小弟我一直对三菱和西门子PLC输入、输出的PNP和NPN感到混乱,那位大哥能给讲讲或者上传点资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三菱的之前FX1S/FX1N/FX2N是NPN型的
现在的FX3U、FX3G的可以在NPN和PNP之间选择一种

网友B:
是不是就是常开常闭的问题?我做时一般不考虑它只看需要。

网友C:
PNP和NPN无非就是 - 或+信号输出,在设计PLC外围电路时,看你是COM是正还是负了

网友D:
呵呵;简单的说,如果PLC输入的公共端+-都可以接;
用NPN或PNP都可以;
像国内销售的三菱FX2N/FX1N是输入电源内置了,只能用NPN;

网友E:
PNP和NPN主要看传感器的信号线输出是正或是负,如果输出为正(PNP),COM就接负,如果输出为负(NPN),COM就接正

网友F:
其实我也不怎么搞的明白,但你只要掌握一点就OK。PLC上的触点,是否本身带电源。然后再去选择与它连接的设备是什么类型。NPN和PNP,只是一些书面表达方式。

网友G:
DI通道分+信号(电流流进)和-信号(电流流出),外部传感器的NPN和PNP的信号的电流方向与模块要求一致即可。主要原则就是搞清电流的方向

网友H(2010-09-18):
有些书上叫源型和漏型,对应的就是NPN和PNP。像松下FP2系列的PLC已经没有这种区别了,你既可以共+24V端,也可以共0V端。主要看说明书了。

网友I:
选混合型的PLC就共24V。共0V都行

网友J(2015-01-24):
PNP和NPN主要看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是正还是负,如果输出为证(PNP),COM就接负,如果输出为正(NPN),COM就接负。

网友K:
拉电流和灌电流的区别,也叫源型和漏型